台达B02伺服驱动器与带刹车伺服电机

楼主(2018-08-10):
请教版主和各位大侠:台达B2伺服 刹车线如何连接?

在技术手册上提到要从伺服器的DOX+/DOX- 连接Relay后再连接到伺服电机

其中下图看到了Relay的2边分别连接了24v?是否2端需要独立的24V电压?

假如不需要控制煞车,是否直接将BRAKE1 & BRAKE2 的2端点连接上24V即可?

感谢!

网友A:
 该回路接线是采用一个继电器监测伺服状态,如果伺服正常,继电器得电,将刹车打开,伺服自身的“抱紧力”能克服负载滑动,如果伺服不正常,“抱紧力”消失,此刻继电器断电,断开刹车电源,刹车抱紧,将阻止负载滑动。也可以直接在刹车加载(接上24VDC电源)但是不太保险,比如垂直方向上的负载,伺服如果出现故障,失去“抱紧力”,而此时刹车打开,负载就直接下滑,这样会产生机械伤害,造成事故。所以必须衡量安全因素,综合考虑。

网友B:
我是新手  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该回路接线是采用一个继电器监测伺服状态,如果伺服正常...

王老湿,感谢回覆.

请问底下在继电器的输入端的DC24V 是否是需要连接?这个作用是?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该回路接线是采用一...

这个是外部电源,肯定需要接线的,长线的是+极,短线是-极

网友C(2018-12-26):
控制电源和刹车线的电源分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