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随距离检测模拟量信号实现(跟随)定位

楼主(2018-08-10):
大家好,以前我用伺服电机都是使用脉冲方式实现定位、速度控制。现在我有一个运用场景,要求伺服电机能够跟随一个激光传感器的距离检测模拟量信号,进行定位控制,目标是要使运动机构随目标工件位置的变化而变化(保持运动机构和目标工件间的距离稳定)。目标工件表面为不规则曲面,但不会有突变位置。要实现这样的控制功能,我在伺服电机的控制方式上如何选择?伺服电机的控制模式如何确定?另外是否需要使用PID这样的控制手段,如果需要控制过程怎么做?感谢各位!

楼主:
就是说在控制时, 使用比较指令实时比较当前位置和位置,然后使用ABS指令调整电机?

如果以上我没有理解错,这种方式我做过实验测试,它容易出现过冲,滞后。看起来的效果实时性不是很好。有的时候还会有振荡。对我测试时出现的这几个问题,如何处理好?

引用 网友A:
用脉冲控制,用 ABS指令,位移信号转换成工程单位,伺...

网友B(2019-09-27):
您好,如何联系您,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18622107908,寻求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