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编程语言与编程技巧

楼主(2018-08-10):
一、PLC编程语言

1.梯形图编程语言

    梯形图沿袭了继电器控制电路的形式,它是在电器控制系统中常用的继电器、接触器逻辑控制基础上简化了符号演变来的,形象、直观、实用。

梯形图的设计应注意以下三点:

(一)梯形图按从左到右、从上到下的顺序排列。每一逻辑行起始于左母线,然后是触点的串、并联接,最后是线圈与右母线相联。

(二)梯形图中每个梯级流过的不是物理电流,而是“概念电流”,从左流向右,其两端没有电源。这个“概念电流”只是形象地描述用户程序执行中应满足线圈接通的条件。

(三)输入继电器用于接收外部输入信号,而不能由PLC内部其它继电器的触点来驱动。因此,梯形图中只出现输入继电器的触点,而不出现其线圈。输出继电器输出程序执行结果给外部输出设备,当梯形图中的输出继电器线圈得电时,就有信号输出,但不是直接驱动输出设备,而要通过输出接口的继电器、晶体管或晶闸管才能实现。输出继电器的触点可供内部编程使用。

2.语句表编程语言

    指令语句表示一种与计算机汇编语言相类似的助记符编程方式,但比汇编语言易懂易学。一条指令语句是由步序、指令语和作用器件编号三部分组成。

3.控制系统流程图编程图

    控制系统流程图是一种较新的编程方法。它是用像控制系统流程图一样的功能图表达一个控制过程,目前国际电工协会(IEC)正在实施发展这种新式的编程标准。

二、基本指令简介

取指令

    LD

    I、Q、M、SM、T、C、V、S、L

    常开接点逻辑运算起始

取反指令

    LDN

    I、Q、M、SM、T、C、V、S、L

    常闭接点逻辑运算起始

线圈驱动指令

    Q、M、SM、T、C、V、S、L

    驱动线圈的输出 与指令

    I、Q、M、SM、T、C、V、S、L

    单个常开接点的串联

与非指令

    AN

    I、Q、M、SM、T、C、V、S、L

    单个常闭接点的串联

或指令

    I、Q、M、SM、T、C、V、S、L

    单个常开接点的并联

或非指令

    ON

    I、Q、M、SM、T、C、V、S、L

    单个常闭接点的并联

置位指令

    I、Q、M、SM、T、C、V、S、L

    使动作保持

复位指令

    I、Q、M、SM、T、C、V、S、L

    使保持复位

---正跳变

    ED

    I、Q、M、SM、T、C、V、S、L

    输入信号上升沿产生脉冲输出

---负跳变

    EU

    I、Q、M、SM、T、C、V、S、L

    输入信号下降沿产生脉冲输出

    空操作指令

    NOP 无

三、使步序作空操作

1、标准触点 LD、A、O、LDN、AN、ON、

    LD,取指令。表示一个与输入母线相连的常开接点指令,即常开接点逻辑运算起始。

    LDN,取反指令。表示一个与输入母线相连的常闭接点指令,即常闭接点逻辑运算起始。

    A,与指令。用于单个常开接点的串联。AN,与非指令。用于单个常闭接点的串联。

    O,或指令。用于单个常开接点的并联。ON,或非指令。用于单个常闭接点的并联。

2、正、负跳变 ED、EU

    ED,在检测到一个正跳变(从OFF到ON)之后,让能流接通一个扫描周期。

    EU,在检测到一个负跳变(从ON到OFF)之后,让能流接通一个扫描周期。

3、输出 =

    =,在执行输出指令时,映像寄存器中的指定参数位被接通。

4、置位与复位指令S、R

    S,执行置位(置1)指令时,从bit或OUT指定的地址参数开始的N个点都被置位。

    R,执行复位(置0)指令时,从bit或OUT指定的地址参数开始的N个点都被复位。

    置位与复位的点数可以是1-255,当用复位指令时,如果bit或OUT指定的是T或C时,那么定时器或计数器被复位,同时当前值将被清零。

5、空操作指令NOP

    NOP指令不影响程序的执行,执行数N(1-255)。

四、可编程控制器梯形图设计规则

1.触点的安排

    梯形图的触点应画在水平线上,不能画在垂直分支上。

2.串、并联的处理

    在有几个串联回路相并联时,应将触点最多的那个串联回路放在梯形图最上面。在有几个并联回路相串联时,应将触点最多的并联回路放在梯形图的最左面。

3.线圈的安排

    不能将触点画在线圈右边,只能在触点的右边接线圈。

4.不准双线圈输出

    如果在同一程序中同一元件的线圈使用两次或多次,则称为双线圈输出。这时前面的输出无效,只有最后一次才有效,所以不应出现双线圈输出。

5.重新编排电路

    如果电路结构比较复杂,可重复使用一些触点画出它的等效电路,然后再进行编程就比较容易。

6.编程顺

    序对复杂的程序可先将程序分成几个简单的程序段,每一段从最左边触点开始,由上之下向右进行编程,再把程序逐段连接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