额定电压380电机450kw用多大的变频器

楼主(2018-08-10):
公司有两台低压电机一台480kw还有一台280kw请问,这两台电机配置的变频器外形有多大,能否装进一台MNS柜子里!还有这两台电机启动柜要配两台电容补偿柜!这个电容补偿有用吗?需要补偿多少kva!两台都是风机电机!

网友A:
一般说变频器控制电动机不需要电容补偿。变频器本身有电容作为无功补偿,提高功率因数。至于变频器选择一般说满足:

1、变频器额定电流大于负载额定电流;

2、对于频繁启动的负载还要满足,负载启动电流小于1.5倍变频器额定电流(比如起重机械)

3、 不同负载选用不同使用场合的变频器,有些变频器为通用类,有些则是专用类型。比如负载有风机类,恒转矩,恒功率负载。对于专用类,比如纺织、恒压供水泵类、风机类等

关于变频器尺寸,每种品牌不尽相同。具体参考使用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