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为plc怎么读取Excel里的数据

楼主(2018-08-10):
哪位大神知道plc怎么读取excel里的数据

网友A:
PLC里面可以导入元件注释,格式为CSV.   PLC里面的表格都是特定的hwt格式

网友B:
见过客户用EXCEL和海为PLC通讯的,我觉得应该是需要一个MODBUS协议插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见过客户用EXCEL和海为PLC通讯的,我觉得应该是需要一个MODBUS协议插件。

能说的具体点不,懂小姐

网友C(2018-09-18):
可以用OPC把PLC的内容读上来,然后EXCEL再与OPC交换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