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觉检测与PLC信息反馈问题

楼主(2018-08-10):
现在工艺是这样的:产品贴片在传送带上等距离移动  相机拍照检测结果  如果OK不给结果  如果NG给结果并在规定的位置执行剔除 相机一在第一片位置的时候拍正面 然后中间隔了两片 第三片是相机二拍反面  并且在相机二拍完之后统一把正反面的结果汇总起来发一个信号到PLC 然后中间在隔两片  在第三片时执行剔除动作 传送带是不停止运行的  达到的效果是1S拍4片  结果是直接以I/O点的形式反馈PLC输入端的   相机给的结果到PLC输入端中间过了一个继电器  现在的问题是拍照错误的个数和我要剔除的个数是一致的  但是就执行剔除的动作不稳定  容易错乱   比如:一二三四片都有问题  实际剔除可以中间会隔一片 像二片没踢 踢了一三四五 把好的踢了 把坏的留下了  相机给我信号是一次持续50ms 但是它处理图片的时间不确定    现在我做的修改是怀疑相机那边的处理时间有问题  但是我把50MS加长或减短都不行  不知各位前辈有没有别的思路点拨一下

网友A:
信号持续50ms 能确保PLC每次能接收到吗?如果接收到的话,那就是你剔除动作有问题

网友B:
是不是相机12之间的信号处理有问题,导致OK NG  信号错乱 使PLC动作错误

网友C:
要么是你的剔除动作复杂,要么是你的机构跟不上你的动作!

直接听你说的不能看出什么毛病

网友D:
检测两个相机是否同时发送信号,检测PLC端接收的信号是否被替换掉,检测相机二是否每次均是拍摄贴片反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信号持续50ms 能确保PLC每次能接收到吗?如果接收...

-------------------------是能接受到  剔除动作是有错误  有误判  现在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相机12之间的信号处理有问题,导致OK NG  ...

相机信号是由视觉系统控制的  如果是它本身硬件处理时间就不稳定的话 就有时快有时慢  导致给我的时候信号延误 有什么弥补的方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检测两个相机是否同时发送信号,检测PLC端接收的信号是...

两个相机发送的信号不是指发送两个而是指两个相机都拍完之后 系统统一处理汇总成一个(OK或NG)  还有你说的PLC信号被替换掉是指什么  可以具体点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要么是你的剔除动作复杂,要么是你的机构跟不上你的动作!...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D  检测两个相机是否同时发送信号...

两个相机发送的OK或者NG信号是由PLC同一处理还是说相机控制系统自己运算之后输出的,信号被更新掉是指相机在发送信息有时间周期,PLC接收数据有时间周期,意思是还没有接收到数据就达到新的时间周期。

网友F:
程序拿上来看看

网友G:
应该剔除程序有问题

网友H:
应该是相机输出信号与PLC接收信号没有衔接上,造成信号混乱,或者就是你程序写的有问题,就排查这两点,首先用一个计数器去判断相机输出信号是否正确,其次用短接的方式去验证程序有没有问题。

网友I:
看看回复也是能学到东西的!!!

网友J(2018-09-22):
温馨提醒:凡是设置积分悬赏的求助帖,请楼主及时结贴发放积分。

同时也希望楼主能把解决问题经验或思路一起分享!

网友K:
中间不要过继电器了!用个相应快的!个人觉得这里有可能出问题!

网友L:
两个信号分开发送,在PLC里面做判断给剔除信号

网友M(2019-08-17):
进来看看什么问题

网友N(2020-04-15):
应该是楼主plc移位程序有问题

网友O(2020-10-17):
引用 网友K:
中间不要过继电器了!用个相应快的!个人觉得这里有可能出问题!

剔除延时的起点尽量不用ng信号,因为可能此信号不稳定,时早时晚,最好以光电为信号为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