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通讯两个设备

楼主(2018-08-11):
小弟现手里有一块1061Ti触摸屏,想以触摸屏为中心,同时连接两个设备(一个PLC和一个变送器),现在把屏幕的COM口通过一个分线器引出来(一拖四),然后PLC和变送器各自连接一路,都走485通讯口。

两个设备分别和屏幕均能成功进行通讯,但是两个设备之间父设备参数不一样,所以请教下应该怎么搞?

网友A:
想到一种思路。因为变送器连接传感器,不需要时刻知道数据,故,只要每隔一段时间启动设备读取以下数值即可,所以想到用循环策略的设备操作进行设置。每隔一段时间启动一次(A),这个没问题,但是我想要设置另外一个设备(B)在A启动的时候关闭,A关闭的时候再打开。这样应该怎么设置?求指教。。。。image.p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