停止调用子程序后,子程序中的线圈处于什么状态?

楼主(2018-08-11):
停止调用子程序后,子程序中的线圈处于什么状态?
   停止调用子程序后,不再执行子程序中的指令。子程序中线圈对应的编程元件如果没有受到别的程序的控制,将保持子程序最后一次执行后的状态不变。即使控制这些线圈的触点的状态变化,该线圈对应的元件的状态也不会变化,因为这时根本就没有执行子程序中的指令。

网友A(2018-09-12):
看你用的是什么指令  如果是set rst指令 将会保持,  如果是线圈的话 ,那么输出将会断开,个人理解 plc的子程序调用, 相当于把这个块内的梯形图复制过去执行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