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69-L27RRM问题

楼主(2018-08-12):
大神们!我有一个AB 1769-L27ERM的PLC,现在情况如下:

1、模式开关从PROG拨到RUN大概30秒OK灯红灯闪烁,并且RUN灯熄灭,studio5000软件红灯也闪烁。RUN到PROG来回拨两次模式开关到PROG,OK灯绿色常亮。I/O灯上电一直在绿灯闪烁。

2、模拟模块FUSE红灯常亮。studio5000软件上Embedded Counters模块有黄色感叹号!

网友A:
软件和PLC之间的数据线看看有没有问题

网友B:
检查一下是否有该模块的ESD文件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检查一下是否有该模块的ESD文件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检查一下是否有该模块的ESD文件

应该是软件里面的配置没有弄好

网友E(2018-09-27):
PLC报错可以查看错误代码的,然后Embedded Counters模块有黄色感叹号说明模块硬件与软件不匹配了,好像也可以查看原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