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为什么不能安装在WIN10上

楼主(2018-08-12):
我在三菱官网上下载的PLC软件,安装时提示错误,我按照提示,在其它目录上点击了SETUP,但是一点反应都没有,根本没有安装,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没问题啊  我已经用了3年了

网友B:
没问题 你下载一个最新版试试

网友C:
win10可以的,你调一下兼容性

网友D:
GX Developer,GX Works2  都可以装在WIN10系统里,但是某些WIN10系统要在安全模式下才能安装GX Develop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