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欧姆龙格雷码问题?

楼主(2018-08-13):
小弟用的是2^8(2的8次方)  分辨率的绝对值编码器。 用欧姆龙的格雷码角度模式读出值,CJ系列高速输入模块,接ch3.00-3.08。读出的值如下图,理论上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吧,但是实际位置有偏差。比如HMI设置 角度30.0度 某气缸动作,但是随着旋转的圈数越来越多,实际动作偏移的越来越大,第一圈的时候可能偏移原来位置1mm。多转几圈偏移位置可能是5mm。但是HMI上面设置值是30.0°没有变的。 这是什么原因呢?有没有大神解释下,排除编码器联轴器没有锁紧打滑的可能!!!捕获.PNG

楼主:
重点就是 读值0-3599 应该是编码器转一圈吧。但是实际动作位置有偏移,这应该就说明编码器实际还没有转一圈。这么判断对吗?

楼主:
能读出0-511 , 应该是没问题的,但是还是存在实际动作角度偏移???

网友A:
这玩意,必须得看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