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间继电器の作用

楼主(2018-08-13):
      继电器中的线圈通电,动铁芯在电磁力作用下动作吸合,带动动触点动作,使常闭触点分开,常开触点闭合;线圈断电,动铁芯在弹簧的作用下带动动触点复位,继电器的工作原理是当某一输入量(如电压、电流、温度、速度、压力等)达到预定数值时,使它动作,以改变控制电路的工作状态,从而实现既定的控制或保护的目的。在此过程中,继电器主要起了传递信号的作用 。

中间继电器的作用

      一般的电路常分成主电路和控制电路两部分,继电器主要用于控制电路,接触器主要用于主电路;通过继电器可实现用一路控制信号控制另一路或几路信号的功能,完成启动、停止、联动等控制,主要控制对象是接触器;接触器的触头比较大,承载能力强,通过它来实现弱电到强电的控制,控制对象是电器。

一、代替小型接触器

      中间继电器的触点具有一定的带负荷能力,当负载容量比较小时,可以用来替代小型接触器使用,比如电动卷闸门和一些小家电的控制。这样的优点是不仅可以起到控制的目的,而且可以节省空间,使电器的控制部分做得比较精致。

二、增加接点数量

      这是中间继电器最常见的用法。在电路控制系统中一个接触器的接点A需要控制多个接触器或其他元件时,因为这样不利于维修(有时一个接点容量也不够),而是在线路中增加一个中间继电器,不仅不会改变控制形式,而且便于维修。

三、增加接点容量

      我们知道,中间继电器的接点容量虽然不是很大,但也具有一定的带负载能力,同时其驱动所需要的电流又很小,因此可以用中间继电器来扩大接点容量。比如一般不能直接用感应开关、三极管的输出去控制负载比较大的电器元件。而是在控制线路中使用中间继电器,通过中间继电器来控制其他负载,达到扩大控制容量的目的。

四、转换接点类型

      在工业控制线路中,常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控制要求需要使用接触器的常闭接点才能达到控制目的,但是接触器本身所带的常闭接点已经用完,无法完成控制任务。这时可以将一个中间继电器与原来的接触器线圈并联,用中间继电器的常闭接点去控制相应的元件,转换一下接点类型,达到所需要的控制目的。

五、用作开关

      在一些控制线路中,一些电器元件的通断常常使用中间继电器,用其接点的开闭来控制。如彩电或显示器中常见的自动消磁电路,三极管控制中间继电器的通断,从而达到控制消磁线圈通断的作用。

六、转换电压

      在工业控制线路控制线路中电压是DC24V。接触器KM2需控制电磁阀KT的通断,而电磁阀的线圈电压是AC220V。如果将电磁阀的线圈直接与接触器的接点相接,在原理上不是不可以,但考虑到维修习惯和使用安全问题。应该在另一个地方安装一个中间继电器,通过中间继电器来控制电磁阀。这样做可以将直流与交流、高压与低压分开.便于以后的维修并有利于安全使用。www.haohuamall.com

七、消除电路中的干扰

      在工业控制或计算机控制线路中,虽然有各种各样的干扰抑制措施,但干扰现象还是或多或少地存在着。PLC的输入点10.1由于存在线路耦合现象,线路中存在有很小的感应电流,而PLC输入所需电流也很小,当感应电流大于PLC输入所需电流时,就会使PLC的控制出现误动作。也就是说此时虽然没有操作按钮SB。但PLC也会输出相应的动作。这时可以在控制线路中串联一个小型中间继电器,相应的控制线路更改一下。一般的感应电流不会引起中间继电器的动作,只有当原来10.1线路中按钮操作时才会使得中间继电器动作,给PLC一个正常的输入信号,这样就达到了消除干扰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