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有源模拟信号怎么进入模块1769-IF16C

楼主(2018-08-13):
如题,因项目增加新泵,所以增加了一个新的电流表,可是厂家提供的电流表只能有源输出4-20mA的模拟信号,求大神指点,怎么接线才能将有源输出4-20mA的模拟信号和PLC的通道连接在一起??

网友A:
更具模拟量类型选择其通道格式就可以了

网友B:
增加一个4~20ma的模拟量输入模块就行了

网友C:
没看明白,你的意思,你的PLC支持什么模拟量,你先确定一下,

模拟量之间可以转换,去网上搜一下就可了

网友D:
安装AB plc模拟量接线图修改该通道为两线制电流接法就可以了。

网友E:
AB控制器好麻烦呀。

网友F:
引用 网友B:
1769-IF16C这个模块就是AI输入模块,PLC配...

网友G:
楼主是想把有源信号编程无源的,再接入到PLC吗?可以买一个信号隔离器试试

网友H:
应该是可以直接将该信号接入模块的对应的端口的

楼主:
统一回复,谢谢大家的支持。
问题是通过安全栅进入模块的。当然不是因此而买的安全栅,而是原来就有备用的安全栅。
另外模块是有源的,电流表也是有源的,应该不能直接进入模块

网友I:
非常感谢了,楼主好人,谢谢

网友J(2018-09-22):
温馨提醒:凡是设置积分悬赏的求助帖,请楼主及时结贴发放积分。

同时也希望楼主能把解决问题经验或思路一起分享!

网友K:
新手学习下,弱弱的问一下4—20ma,使用一般的模拟量输入模块,设置为0-20ma的不可以吗?程序里修改下对应关系

网友L:
学无止境!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