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ACS310如何通过modbus调速

楼主(2018-08-13):
我用西门子PLC与ABB ACS310变频器通过modbus通信控制电机的启停和速度,请问变频器的参数需要怎么设置,我怎样将控制字通过modbus通信写到变频器对应的寄存器中,有哪位用过的大神,请回复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A:
基本思路:先设置在通讯模式,寄存器大概有6个左右,在说明书的底部有。要注意的是,有的寄存器要写两遍才起作用。

网友B(2018-11-08):
控制字是40001,参考值(速度给定)是寄存器40002(Ref1)和40003(Ref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