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表报警灯亮了电表报警原因解析及解决办法

楼主(2018-08-13):
电表红灯亮的原因及处理方法解析

电表是最常见的最熟悉的一种电能计量仪器,家家户户都有的。但是,一旦遇到智能电表自动报警,报警灯一直亮或者不停地闪烁,报警声还响个没完没了的,就不知所措,不知道怎么回事更不知怎么处理了。接下来我们就聊一聊智能电表报警怎么回事如何处理。

一般电表报警有可能出现以下这些情况:

1、时钟电池欠压,出现1号电池X的标志,电表性能出现较大问题需要更换电表。

2、停电抄表电池欠压,出现1号电池X的标志,说明电池电量不足更换6V外置电池即可。

3、表盖打开,只需合上表盖就可以了。

4、端钮盖打开,合上端钮盖就可以了。

5、失压,Ua闪烁,检查接线。

6、欠压,检查线路。

7、过压,液晶显示Err-53,检查线路。

8、断相,Ua、Ia同时消失代表A相断相,其他相类似,检查接线。

9、失流,闪烁,检查负载。

10、过流,检查负载。

11、过载,液晶Err-51,检查负载。

12、电流反向,“-Ia”代表A相反向,其他相类似,检查接线。

13、电压、电流逆相序,出现“逆相序”字符,检查接线。

14、电压不平衡,检查接线。

15、电流不平衡,检查接线。

16、总功率因数超下限,液晶显示Err-54,检查负载。

17、电流严重不平衡,液晶显示Err-52,检查负载。

18、继电器断开,出现“拉闸”,抄读拉闸状态字。

19、远程命令报警,出现“请购电”,检查主站是否发送。

另外,如果电表通讯出现故障,如果是个别表计抄不到:检查485连线,测试485端子电压(正常DC2.5V~4.5V),掌机485通讯测试。如果是一条线路抄不到:检查485连线,测试485端子电压,如果为0,有短路现象,分段检测来排除;电压正常,检查各接口。

了解以上电表报警基本知识,在遇到电表报警就不用担心着急了,简单的问题自己力所能及的就可以自查解决了,如换外置电池、关端钮盖、关表盖等。但是遇到复杂的问题,自己千万不要随意拆卸电表,必须等专业的电力工作人员来修理,以免发生触电危险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