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一堑长一智:拆机要认真,组装要仔细。

楼主(2018-08-13):
一台315KW的变频器内部结构示意图:看看是否有点复杂?

波形驱动线材是否多而乱呢?

以上图片是前几天在维修315KW产品时拍下的留念,对于大功率变频器的组装一般要求拆机过程边拆机,边记录,以便组立参考。

可是尽管记录了一大堆,在后来的组立过程中还是出现了不少问题!

1、 首先各类螺丝的规格,尤其是极为类似的规格,忘记记录。导致组装过程螺丝没有一一对应,比如本该使用M6*12的地方用了M6*15;

2、 上图中的波形驱动线材,每一组颜色都相同,拆机过程没有记录线材插接位置,其实驱动是三相驱动,每相使用4个IGBT模块组成,不同的颜色,应该插接不同IGBT的引脚,具体位置没有明确记录下来,为组装过程带来很大麻烦。

3、 明确看出损坏的器件要更换,外表没有明显损坏痕迹,是否损坏需要测量确认的一定不能省事,该测量的一定要仔细检测,确保不能让已损件保留。记得上次有一个IGBT,外观检查尚可,实际测量也好。最后送给客户,还是这个件出了问题。后来分析,是模块受高温后内部有损坏,从而导致寿命大大缩短。有时候换个器件是小事情,就怕刚维修好交付给客户就出问题,这样客户会投诉。

4、 拆机过程一些易损件,一定要检查彻底,比如接触器线圈完好否?触电有没有粘连现象?风扇电源是否良好?电流互感器是否老化,会导致电流显示三相不平衡?热敏开关是否损坏等 ;

5、 变频器内部多为裸露导体,绝缘材料是否符合要求,爬电距离是否符合安规?对于那些沾满污垢的线材必须更换,电路板上面的灰尘务必要清吹彻底,这样对产品整个电气性能都会产生一定影响。

其实,再繁琐的工作,只要用心去做。最后都可以做好。做的过程难免犯一些低级错误,对于我们来说都是吃一堑长一智,下次就不会犯类似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