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一堑长一智:散热不良引起的故障

楼主(2018-08-13):
前几天接到以客户投诉,说是我们的变频器总是故障报警停机。后来我和技服人员感到现场查看。

走进客户车间,并没有发现任何降温措施,室内温度高达40摄氏度左右。打开控制柜门,内部感觉更热。其中2台变频器已经报警停运。查看故障履历都是OH提示,言外之意是变频器自身过热保护,再仔细检查其他变频器发现有3台风扇已经损坏,没有起到散热作用,如果继续使用一定会报警停机。

其实我们都知道,我们这款变频器风扇运行是受温度控制,当检测测到环境温度超过设定值时,风扇自动启动吹风,以达到散热目的。仔细查看这个客户控制柜你就会发现,变频器之间安装距离非常紧密,风扇风出口紧挨着走线槽,几乎没有散热空间。夏天环境温度就高,再加上控制柜散热空间达不到要求。变频器出故障就在所难免了。

后来更换损坏的变频器风扇后,建议客户在控制柜附近增加大风扇降温,同时不要关闭控制柜门,增加风的对流。

其实我们在制作安装控制柜的时候,都要求电气之间留有一定空间,一是通风散热,二是安全操作,三是美观。不要因为最初只求节约成本,而造成以后运行中这样那样的问题出现。

网友A:
这是电器柜设计不合理的典型表现,变频器柜在设计时本应考虑流通风口,环境恶劣时应考虑背包冷冻隔离式冷却空气温度交换机(电箱冷却机)。

在洁净的车间环境打开电柜门也只能是暂时的,并做好电柜防范的安全工作。如是一般的冷加工车间或环境恶劣热加工车间,开着电柜门大风力电扇劲吹你不是要毁了电器柜中设备还是要客户夸奖你!应立马建议整改电柜安装电箱冷却机保证生产的正常运行。

没办法还是太年轻,太嫩了点只看眼前,毁了电柜设备更难办!

网友B:
根据使用工况,设计控制柜是加装冷却风扇,或者增大变频器安装的空间,开电柜门还是不符合安全规章哦

网友C:
散热对电子产品是个重要课题。

网友D:
写的清晰,好文章,设计出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