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单相转三相的设备?相位120°的

楼主(2018-08-14):
做外贸的,时常有客户问单相转三相的设备,不知国内有哪一家是可以做出口的?

现求相关产品资料~......等待

网友A:
单相变频器可以实现。单相220V转换成三相220V,频率、电压可调。

网友A:
容量不大,不超过3KW。

楼主:
变频器转出来以后通用性不太好,容量有点小,感觉。

引用 网友A:
单相变频器可以实现。单相220V转换成三相220V,频...

网友B:
有电源厂家在做的,百度下以前购买集成过,时间长了厂家是上海的,输出三相正玄波。

网友A:
变频器是最便宜、实用的。可以选UPS啊!多大容量都有,百KVA、千KVA都行,正弦波。

楼主:
UPS电池不好弄,运国外贵~......

引用 网友A:
变频器是最便宜、实用的。可以选UPS啊!多大容量都有,...

网友A:
引用 楼主:
UPS电池不好弄,运国外贵~......回复内容:对:...

UPS为什么一定要用电池?单相整流、滤波供UPS,实现单相变三相。只利用UPS的逆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