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快速I/O信号配置

楼主(2018-08-14):
请教诸位大神,对于ABB机器人,在robot studio上面能不能够快速配置I/O信号的?还是需要一个一个地配置?比如现在我要配置128个位,就只能一个一个的配置吗

网友A:
把EIO导出来,直接在EIO文件了修改,也就是复制黏贴改名称和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EIO导出来,直接在EIO文件了修改,也就是复制黏贴...

很惭愧,对您说的EIO术语,在哪里导出,可以赐教?

网友B(2019-03-27):
RobotStudio配置啊!离线配置好下进去,连上控制器在线配置也行!

网友C:
非常感谢you

网友D:
现在在用,学习一下,谢谢分享

网友E(2023-03-03):
robotstudio配置批量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