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法我都不会算了

楼主(2018-08-14):
有一个16位的D(或者32位。以下以16位好说明一点)在增加或者在减小。

当前值是A,上次值是B,我要求当前的增量,要怎么算?

比如当前是0,上次是32767,那么实际上这个寄存器只增加了1。因为正最大值加1等于0。

又如果当前是0,上次是-32768,……

这个D值的来源其实是一个高速计数器。

当前值和上次值之间相差不会超过绝对值2^29。这个算法要怎么算才可以满足任何范围内两次的增量值。

网友A:
32767在16位数据里面加一就是“-32768”而不是“0”

网友B:
是“0”,這明顯是unsigned int

楼主:
16位32位都得不到我要的结果。

我要的结果是“0-32767=1”

楼主:
这个程序为何D4会有值?

网友C(2018-11-28):
楼主的这个问题请参考这个链接:http://www.ad.siemens.com.cn/club/bbs/post.aspx?a_id=1421167&b_id=3&s_id=1&num=12#anch

历史都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呵呵

网友D:
谢谢正好需要顺便赚积分 谢谢正好需要顺便赚积分 谢谢正好需要顺便赚积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这个问题请参考这个链接:http://www.a...

这,看完了我都是没有解决问题啊。

网友E:
先把数值取绝对值,2值相减再取绝对值,就变成正的相差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