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接制动电阻的接线安装

楼主(2018-08-14):
    制动电阻的安装直接影响到以后系统的运行稳定及本身寿命,所以安装制动电阻必须要按照一定的要求来。
      安装之前必须接上电测量两个接线端子间的电压,通电后,用万用表直流DC 1000V档位量电压,如果显示在20V以下视为正常,否则为异常,说明制动电阻内部元件有损坏,不能用于安装,要返回厂家进行修理。1kw~7.5kw接P和B,高于11KW接PB。
      外接电阻需安装在通风散热良好的环境中,因为制动电阻工作的时候会产生大量的热量,温度最高能到200多度,所以一定要将电阻安装到金属板架上或者高阻燃材料上,千万不要安装到木板等材料上面,还要考虑它带给周围设备的热辐射,避免损坏其他设备,应当远离其他的零件设备,有条件的话买个电阻盒,那样安装也方便。安装接线不宜过长,否则会增加驱动器直流母线的寄生电感。
      遵循了以上方法,在日后的使用中会大大减少制动电阻或它带来的故障,延长使用寿命。

网友A:
谁告诉呢20V以下正常???

例如制动电阻1.2欧姆,20V在1.2欧姆电阻耗用功率20*20/1.2 =333瓦!!!

这个绝对不正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谁告诉呢20V以下正常???例如制动电阻1.2欧姆,2...

实际情况是:不接电阻可能有电压(不一定),IGBT漏电流造成的;接电阻时有电压,制动单元肯定损坏,别说20V,一点都不应该没有。

转帖,多数不必看,有很多思维混乱和理论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