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KA机器人外部轴变位机的耦合怎么做,求大神指导!

楼主(2018-08-14):
外部轴变位机怎么耦合,求指导!

网友A:
可以咨询厂家技术客服或查阅具体的使用手册

网友B:
上传图片,不太明白你的意思

网友C:
可以咨询厂家技术客服或查阅具体的使用手册啊

网友D(2018-09-29):
硬件软件?你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硬件软件?你有吗?

硬件:库卡的电机、驱动器

软件:Workvisual

还需要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