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触电问题

楼主(2018-08-14):
ac220变直流24v的开关电源。

在没有接地的情况下,零线断掉了

金属外壳会不会带电触人。(很厉害的触电那种不是静电的)

网友A:
开关电源内部有光电隔离,初级与次级隔离电压最少1500V或者更高,不会触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关电源内部有光电隔离,初级与次级隔离电压最少1500...

谢谢回复,看来我们采购买到是假货。因为我们从来没有接地线的习惯,碰到一个零线断了。看开关电源指示灯不亮。用手一碰开关电源外壳。差点电死我了

网友B:
开关电源初、次级漏电最容易发生在开关变压器,绕制时,初、次级绝缘有损坏。

另外,开关电源为了达到EMC指标,在输入、输出之间跨接有电容(跨在光耦二端),电容击穿或漏电也会造成触电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