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1200如何控制步进电机

楼主(2018-08-15):
求教各位大神,S7-1200如何连接并控制步进电机,或者提供相关资料,谢谢。

附件是步进电机驱动资料

网友A:
QQ截图20180815103324.png这个说明书很清楚啊,1200的Q输出接这里就可以了,有什么难的

网友B:
线接好后,按照博通里的工艺向导做就行了

网友C:
看了一下说明书,你的这款步进驱动器是可以直接接入24V脉冲信号(好多情况是5V信号,需要串接2.2K/0.25W色环电阻),你的驱动器不用加电阻,可以直接将PLC脉冲输出直接接入驱动器,西门子1200PLC输出高电平信号,所以驱动器必须采用共阴极接线方式image.png

S7-1200的高速输出可以用于步进电机或伺服电机的速度和位置控制。通过一个轴工艺对象和PLCopen运动控制指令,它们可以输出脉宽调制信号来控制步进电机速度、阀位置或加热元件的占空比。除了返回原点和点动功能以外,还支持绝对位置控制、相对位置控制和速度控制。轴工艺对象有专用的组态窗口、调试窗口和诊断窗口。

网友D:
组态运动控制块,按照向导完成

网友A:
引用 网友D:
组态运动控制块,按照向导完成

他这个没有那么复杂

网友E:
不是有向导嘛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了一下说明书,你的这款步进驱动器是可以直接接入24V...

非常感谢王老师的指点!

网友F:
通过PTO的方式可以控制,步进把细分角设定好就可以了

网友G:
可以用向导啊

网友H(2018-09-21):
配置脉冲输出,发脉冲。

网友I:
温馨提醒:凡是设置积分悬赏的求助帖,请楼主及时结贴发放积分。

同时也希望楼主能把解决问题经验或思路一起分享!

网友J:
感谢分享,为你的成果点赞!!!

网友K(2019-07-15):
感谢分享文档,帮助很大!

网友L(2019-12-11):
请求学习步近电机的控制

网友M(2020-06-29):
谢谢楼主,发的文档很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