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en62541读字符变量

楼主(2018-08-15):
在使用open62541建立客户端的过程中,读取服务器的字符变量,无法读取字符变量的值,其他的参数均能读到,请问有人知道是哪里出错了吗?客户端读取代码如下:

status = UA_Client_readValueAttribute(client, UA_NODEID_NUMERIC(2, 242), &value);

if (status == UA_STATUSCODE_GOOD && displaystatus == UA_STATUSCODE_GOOD

     && UA_Variant_hasScalarType(&value, &UA_TYPES[UA_TYPES_STRING]))

   {

     printf("the value is: %10s\t", (char*)value.data);

     printf("Name:%10s\t",outDisplay.text.data);

     printf("namespace:%5i\t", value.type->typeIndex);

     printf("type: %s\n", value.type->typeName);

    }

网友A(2018-10-08):
我上个月做的那个项目 是linux的 opc uA 是可以的,也是62541,读字符串 肯定是可以的

网友B(2018-11-29):
学习OPC中,有资源必须先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