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大连德嘉交换机跨网段的使用说明

楼主(2018-08-15):
其实跨网段简单来说一共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二级路由器设置动态IP上网;

另一种是把二级路由器作为交换机用,(一般都会用第一种方式)。

下面介绍一下第一种类型:

注意:在设置二级路由器上网之前,要保证你的主路由器(一级路由器)是能够正常上网的,否则不管如何设置二级路由器都是不能够上网的。

1、准备2根网线,一根网线一端连接主路由器(一级路由器)上的任意一个LAN接口,另一端连接二级路由器的WAN接口;另一根网线一端连接二级路由器上任意一个LAN,另一端连接电脑。

2、在二级路由器的设置界面,点击“网络参数”——“WAN口设置”——“WAN口连接类型”选择:动态IP(有的路由器上叫做“自动获取”、“DHCP”)——点击“保存”。

3、在二级路由器的设置界面,点击“网络参数”——“LAN口设置”——右侧“IP地址”修改为:192.168.2.1——点击“保存”,之后会提示重启路由器。

二级路由器设置动态IP上网设置总结

1)、主路由器(一级路由器)的LAN口连接二级路由器WAN口。

2)、二级路由器WAN口连接类型设置动态IP

3)、二级路由器LANIP设置为与A路由器LANIP不在同一网段。

4、然后路由器的配置就已经完成,接下来就进入大连德嘉交换机A型的设置了,先将交换机的地址改成和路由器所连的电脑一个网段的,用IE浏览器输入192.168.1.222,进入参数页面设置

在这里改成2网段的,此时西门子1200PLC就能和上位机WinCC通过300TCP/IP协议通讯了,该交换机可以连接3个上位机,并且可以通过这个交换机能将西门子S7-1200与西门子smart触摸屏通讯,还有一个功能就是能将S7-200 SMART直连WinCC

网友A:
我有4G 远程实时联调 编程的PLC 网关

网友B:
回收工程剩余、二手拆机西门子PLC模块、触摸屏、变频器等,新旧不限!158-0616-26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