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武定位器的故障概述(症状)

楼主(2018-08-15):
山武定位器保持在RUN1”。可能原因如下:从结束位置开始的初始化。未遵守响应时间最长为1分钟的要求。未连接供气PZ或供气PZ的压力过低。

校正措施如下:有必要等待最多1分钟时间。不要从结束位置开始初始化。确保供气PZ

山武定位器保持在RUN2”。能原因如下:传动比选择器和参数2"YAGL”与实际行程不匹配。反馈杆的行程设置错误。压电阀未激活。

校正措施如下:检查设置:请参见说明书:图“设备视图⑦”以及参数23。检查杆上的行程设置。请参见表2

山武定位器保持在RUN3”。可能原因如下:执行机构行程时间过长。校正措施如下:完全打开限流器并/或将压力PZ(1)设置为允许的最大值。必要时使用气动放大器。

定位器保持在RUN5”,无法达到“FINISH”(等待时间>5分钟)。可能原因如下:山武定位器-执行机构-控制阀系统中存在“间隙”(机械连接不够紧密)。

校正措施如下:角行程执行机构:检查耦合轮上的平头螺钉是否紧固。直行程执行机构:检查定位轴上的杆是否紧固。校正执行机构和控制阀间的任何其它游隙。

更多参考:山武定位器http://www.azbil-positioner.com/

网友A(2018-10-17):
麻烦问下您那边有博途14 SP1的授权文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