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通过USB连接到电脑呢

楼主(2018-08-15):
请问我要怎么才能看到plc里面的东西呢    电脑是插上了但是somachine上面看不到设备呐

网友A:
这个我确实不知道,我只会用网关连接,或者远程PLC 编程 实时联调

网友B:
大量回收西门子PLC模块触摸屏!158-0616-2680

网友C(2018-10-09):
我就是回复下赚点积分

网友D:
换条线 或是把PLC断电直接传输线接电脑就好

网友E:
利用施耐德M218PLC编写梯形图

网友F:
我来找答案的,谢谢楼下的给个

网友G(2019-01-15):
用网线,设ip

网友H(2019-03-29):
建议使用网线连接嗷,比较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