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容二极管的选用和作用

楼主(2018-08-15):
  变容二极管也称为压控变容器,是根据所提供的电压变化而改变结电容的半导体。也就是说,作为可变电容器,可以被应用于FM调谐器及TV调谐器等谐振电路和FM调制电路中。比如你收音机调台,不同的电台频率不同,利用变容二极管来改变收音机的本振频率从而达到调台的目的。

  变容二极管加载在其上的电压变化,会引起它的电容量的变化,常用来做频率的电子调谐,比如收音机的电子调谐等等。

  变容二极管是专门作为“压控可变电容器”的特殊二极管,它有很宽的容量变化范围,很高的Q值。变容二极管的导电特性与检波二极管相似,但结构却不同。变容二极管为获得较大的结电容和较宽的可变范围,多用面接触型和台面型结构。变容二极管适用于电视机的电子调谐电路;在调频收音机的AFC电路中,作为压控可变电容在振荡回路中使用。

  选用变容二极管时,要注意结电容和电容变化范围。使用变容二极管时,要避免变容二极管的直流控制电压与振荡电路直流供电系统之间的相互影响;通常采用电感或大电阻来作两者的隔离。另外,变容二极管的工作点要选择合适,即直流反偏压要选适当。一般要选用相对容量变化大的反向偏压小的变容二极管。

  下面为几种变容二极管的选用参考参数:

  1S2268型管:反向电压:25V

  电容变化范围:3.5pF-6.0pF

  品质因素Q值:200(50MHz)

  2CC1型管:反向电压:25V

  电容变化范围:3.6pF-6.5pF

  Q值:250(50MHz)

  MV201型管:反向电压:23V

  电容变化范围:9.0pF-14pF

  Q值:160(50MHz)。

网友A:
学习学习,不断进步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