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对外数据通讯

楼主(2018-08-15):
  为什么各品牌DCS的OPC软件服务都那么贵,谁有测试版/破解版 “中自OPC”、“南京科远OPC”、“杭州优稳OPC”,有的话麻烦联系我QQ:1484680760,有偿。

网友A:
这个怕是不好求啊

网友B:
这个就是知识产权吧,好比电脑系统一样的,只怕是求不到。

网友C:
你DCS是什么品牌的?或者支持什么协议,一般像我熟悉的霍尼 艾默生等都支持Modbus TCP,如果后面还有需求 可以根据你要求做一个OPC Server的接口。之前做过类似的项目,有点经验。如果就这一套,建议你还是买现成的吧

可以联系我:1515325122

网友D:
别人就是靠这个吃饭的,好东西不便宜,便宜的也没那么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DCS是什么品牌的?或者支持什么协议,一般像我熟悉的...

Modbus Tcp几乎所有品牌DCS都支持的吧,就是需要额外安装相关硬件(通讯卡件),还要做其它配置,也挺麻烦的啊! 而且化工厂企业使用的DCS一般都没有该“硬件”。  我手底下有几个项目,什么品牌的DCS都有,像中控、和利时、横河、优稳、中自、南京科远。不过中控的DCS最多,占比80%以上。

网友E:
这个东西都是常用的,估计很多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C 你DCS是什么品牌的?或者支持什么协议,一般像我熟悉的... 内容的回复!-------------------------Modbus Tcp几乎所有品牌DCS都支持的吧,就是需要额外安装相关硬件(通讯卡件),还要做其它配置,也挺麻烦的啊! 而且化工厂企业使用的DCS一般都没有该“硬件”。  我手底下有几个项目,什么品牌的DCS都有,像中控、和利时、横河、优稳、中自、南京科远。不过中控的DCS最多,占比80%以上。

Modbus tcp 是基于 TCPIP的 所以只要设备上有网口就可以

网友F:
不错的内容,来学习下

网友G:
要用4G 或者网线的远程通讯我就可以提供网关

网友H(2018-09-22):
温馨提醒:凡是设置积分悬赏的求助帖,请楼主及时结贴发放积分。

同时也希望楼主能把解决问题经验或思路一起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