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气动元件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2018-08-15):
气动三联件里的,左侧一个气动两通阀,当主回路有气时,节流阀不就失去作用了吗?这个节流阀到底是起什么作用的???

网友A:
通过改变节流截面或节流长度以控制流体流量

楼主:
你说的就是普通节流阀的作用的吧,我的意思是这个回路一通气,其两位阀里的节流阀还起作用吗?

引用 网友A:
通过改变节流截面或节流长度以控制流体流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