阀门电动执行机构怎么调整行程

楼主(2018-08-15):
求助各位大侠,我的执行机构原来在DN25的阀门上安装了,现在改为DN50的阀门,怎么调整行程,十分感谢。

网友A:
兄弟,你这么问大家肯定都只有一个回答:没有说明书吗。。。。。

网友B:
执行器厂家不一样的话,调节也会不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弟,你这么问大家肯定都只有一个回答:没有说明书吗。。。。。

谢谢,找不到说明书了,执行机构应该是韩国itork的,急求说明书

网友C(2019-01-20):
直行程电动执行器行程不一样的,看看你现在这台执行器的最大行程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