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判断电机的首尾段?电机乱了这么找??

楼主(2018-08-16):
你可以用万用表先区分6个线头,把相通的两个线头分为一相,6个线头就可以分为三相了,然后再判断绕组的头尾,具体方法:把万用表的直流毫安档打到最小一档,并将表笔接到三相绕组的某一组两端,而电池正负极接到另一相的两个线头上。如图所示,当开关闭合瞬间,如果表针摆向大于零,则说明电池负极所接的线头与万用表表笔所接的线头是同名端(均可以认为是头)。以此类推,便可以测出另外两相的头和尾了。 接线图:

使用指针万用表来判断:

1、把万用表档位选择在毫安档位;

2、把电动机定子线圈的三个接线头并联;

3、用万用表的两个表分别接并联好的线圈两端;

4、用手转动电动机转子;

5、观看万用表指针动作情况:

a、如果不动就是电动机的首尾端连接是对的(因为转子剩磁在三相线圈中感应电势矢量和为零);

b、如果动就是电动机的首尾端连接错误(因为转子剩磁在三相线圈中感应电势矢量和不为零),逐步更换线圈接线头即可找对。

网友A:
这是变压器法,最实用的大小电机不花体力通吃。一定要用指针式的万用表,数字式反应太慢可能一点反应都没有。其他旋转方式小电机可以,7.5KW以上电机力气小的几乎无法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