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232转485

楼主(2018-08-16):
本人最近做了两个232转485的实验。同样的FX3G和耐压仪、基恩士的GT-70A通讯,GT-70A需要用DL-RS1A通讯,用过的朋友应该知道。

接线方式我用图说明吧比较直观

DL-RS1A

接线其实是一样的,不同在于耐压仪是自带的九孔公头我可以直接插,DL-RS1A如图是端子,所以我焊了一个九孔公头,2是RD,3是TD,5是SG。转换器我用的KOB的232转485的转换器。触发读取耐压仪用的是合格信号,DL-RS1A是按钮。

结果上就是耐压仪我能正确采到数据,而DL-RS1A读到的数据是乱的,有意思的是用DL-RS1的DRQ短接SG自发送一次数据,我却能正确读到。

我想到的原因是232是全双工,485是半双工同时发送接收,数据就会乱。但是耐压仪为什么就可以,是触发方式的不同还是仪器本身的不同。

请各位兄弟不吝赐教,说说自己的看法!

网友A:
接线其实是一样的,不同在于耐压仪是自带的九孔公头我可以直接插,DL-RS1A如图是端子,所以我焊了一个九孔公头,2是RD,3是TD,5是SG。转换器我用的KOB的232转485的转换器。触发读取耐压仪用的是合格信号,DL-RS1A是按钮。

结果上就是耐压仪我能正确采到数据,而DL-RS1A读到的数据是乱的,有意思的是用DL-RS1的DRQ短接SG自发送一次数据,我却能正确读到。

我想到的原因是232是全双工,485是半双工同时发送接收,数据就会乱。但是耐压仪为什么就可以,是触发方式的不同还是仪器本身的不同。

请各位兄弟不吝赐教,说说自己的看法!

先生,DL-RS1A是RS232通讯,您使用485转换器干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线其实是一样的,不同在于耐压仪是自带的九孔公头我可以...

232转485,因为我PLC用的是485的BD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