额定24V供电驱动器,供电48V对于驱动器有什么影响?

楼主(2018-08-16):
额定24V供电驱动器,供电48V,对于驱动器以及连接的电机有什么影响?

如题:手上有一款额定24V的驱动器,电压范围20~54V之间。请教两
个问题?

(1) 供电48V情况下,对于驱动器有什么影响?

(2) 供电48V情况下,对于驱动器连接的伺服电机运行是否有影响?是否会导致电机实际输出扭矩减小?

网友A:
电压都不对,有烧掉的危险

网友B:
如果标称电压范围是20~54V,那么接48V对驱动器没有不良影响,而且可以在高速下保证电流输出,或者说,可以提高电机的最大速度。但是要确认电机的耐压是可以达到48V的,否则,会烧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标称电压范围是20~54V,那么接48V对驱动器没...

非常感谢您的答复。

网友C:
你这驱动器完全可以接入48V电压供电,因为驱动器额定电压范围是20-54V,所以你接入48V完全在这区间,不会烧坏驱动器,也不会烧坏电机。还有对于用多大电压完全取决于你需要驱动什么类型负载,如果你的负载较轻,可以接入24V,负载较重,可以接入48V。其实就是在电压区间范围内,电压越高,电机驱动能力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