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动继电器工作原理及作用

楼主(2018-08-16):
       重动继电器其作用类似于中间继电器,一般为增加接点数量、容量,提高启动功率从而提高可靠性,重动继电器一般为快速继电器。重动继电器的使用没有具体规定和惯例,一般用于线路的继电器操作箱;主要是为设备提供更多接点数量和容量;当设备提供的接点不够时,需要经过重动继电器,将本来只有一个接点变成几个接点,满足不同的需要;或者设备提供的接点容量很小,需要增加触点容量。

       重动继电器实际和中间继电器的意义差不多,一般它选用的就是快速中间继电器,主要作用一是两个回路之间的电气隔离,二是提供了更多的接点容量。

1、我们的500KV线路保护每个动作比如说A相跳闸,只有两个开出接点,但是很显然这是不够用的,

       所以我们有一个开出接点是直接去接跳闸回路,这另外一个接点就是用来接通一个叫做A相跳闸重动继电器,该重动继电器动作会闭合3对接点,接点1接通A相重合闸,接点2用来告警A相跳闸,接点3用来启动故障录波器。如果没有A相跳闸重动继电器,那么A相跳闸只有两对开出接点明显不够上边这么多用途,所以这里的重动继电器主要扩展了接点。www.haohuamall.com

2、对于变压器的非电量保护,为了提高可靠性,不让瓦斯继电器等非电量继电器直接接通跳闸回路,所以在非电量保护接点(如瓦斯继电器或温度接点等)动作闭合后后是去启动相应的重动继电器, 本体重瓦斯,有载重瓦斯,压力释放,油温高,冷控失电重动继电器分别输出两副接点,其一经连接片启动跳闸继电器,其二输出作为事件记录和发信号.本体轻瓦斯,有载轻瓦斯经重动后分别输出一副接点作为事件记录和发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