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fx3uplc小程序

楼主(2018-08-16):
求fx3uplc控制伺服电机的程序,跑三段距离然后会到起点,然后自动这样运行,希望大神们不吝赐教!!

网友A:
腾讯上搜三菱运动控制视频,很详细

网友B:
官网上下载编程系统手册,根据手册运动控制部分一步步做下去,很简单的,你这个采用相对位置运动控制指令就可以实现

网友C:
不错的内容,来学习下

网友D:
腾讯视频上也是一个型号PLC吗

网友E(2018-11-12):
按手册编写,很容易

网友F: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F:
百度一下就ok

网友F:
好好享受天天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