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PLC仿真时,定时器为什么不准

楼主(2018-08-16):
TIM图片20180816152345.png为什么仿真时,无论使用任意的定时器都发觉,定时都不准,这是怎么回事

楼主:
非常快,定时时间不准确;用tmx设定值1000,最多到20秒就结束了;tmy设定值为10,大概就2秒左右,设置为5,差不多1秒。这是为什么,仿真有问题还是,我哪里做的有问题

网友A:
PLC仿真都存在这样的问题。

网友B(2019-07-10):
时间设置长一点就看出来准不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