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涡街流量计测量压缩空气时应注意事项

楼主(2018-08-16):
  1. 最小流量问题

    涡街信号的幅值与被测介质的流速平方和密度成正比。也就是说,当涡街流量计的检测灵敏度一定时,流体的工作压力提高,密度增大,测量的流速可以降低一些,反过来,在一定的流速下,如果流体的工作压力升高,密度增大,涡街信号幅值也随之提高,可把检测灵敏度调低。对于常压气体,涡街流量计的下限流速可达4~5m/s。对于有压气体,例如:压缩空气,由于密度增大,下限流速则会降低。所以在选型时,要考虑实际工况流量。

    2. 振动影响

    压缩空气有空压机或高压风机产生。这些设备运行时,都有不同程度的振动,有时振动还比较强烈,这种振动会通过连接管道传送出来。在涡街流量计的选型和确定位置时,应充分考虑这一影响因素,在各种不同的检测方法中,由于检测元件不同,仪表的抗振性能也不相同。对于检测元件的涡街,抗振性可达到0.5~1G。在确定涡街流量计的安装位置时,应尽量远离空压机和风机等动力设备。

    3.脉动流影响

    由于风机和压缩机输出的气体,大多含一定成分的脉动。罗茨风机输出的气体,其脉动频率和幅值与腰轮的转速和定排量体积有关,通常脉动频率为100~200HZ;而往复式压缩机输出气体的频率较低,一般仅几赫兹。另外,有些用气设备,如果空气锤、风动工具等也会造成气流的脉动,且这种脉动的频率和幅值均具有随机性。

网友A:
学习到了,谢谢作者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