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新问题了!求高手

楼主(2018-08-16):
本厂一遇到打雷,在工作的接触器就会断开,断路器、空开都正常,并且也未停电,按启动按钮接触器能正常吸合,本厂采用的5线制供电,求教各位大神,这个该怎么解决?现在一头雾水

网友A:
接触器是220V电压的吗?检查零线与地线!是不是打雷时 欠压了

网友B:
监测下电压变化,是否是电压波动造成的呢,接触器有欠压脱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触器是220V电压的吗?检查零线与地线!是不是打雷时...

就是220V的 打雷时候欠压是因为打雷影响了高压吗?打雷会不会造成零线也带电压呢,

网友C:
  1. 是否是落雷区?

  2. 接触器过流保护什么方式?

  3. 低压进户处是否安装过压保护?

    与五线制无关,如果配电施工符合标准。避雷地线与PE线连接,不与控制电器有电气联系,不会是接触器失压。

    低压供电线路有落雷,用的部位没有过压保护,雷击是负载电流增加,造成接触器过流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否是落雷区?接触器过流保护什么方式?低压进户处是否安...

可以肯定与雷电是有关系的,有过流欠压保护,但是都没有动作,就仅仅跳了接触器,百思不得其解呀。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C  是否是落雷区?接触器过流保护...

过流保护动作与否你怎么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