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题目怎么感觉不对

楼主(2018-08-16):
如图这题Q0.1 Q0.2 时序图应该是零才对啊。。。。没有触发啊。p   n无操作元器件。我用模拟器试了也是这样啊!

网友A:
Q0.1,Q0.2因为边沿指令触发了一个扫描周期,因此时序图上代表一个扫描周期。

如果你模拟器测试,请使用Q0.1,Q0.2去驱动一个置位复位的线圈,或者去触发一些计数指令,这样你能看到效果。

网友B:
正在学习中,希望楼主分享,谢谢

网友C:
这个图没有问题,一楼的讲解已经很透彻了。他们执行了一个扫描周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