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5USocket通讯

楼主(2018-08-16):
参考论坛里某大神的测试方法,出现了这个问题排查了很久不知道哪里出问题有大神指导下么??

这个SD10680.1没有通。。

程序运行后一直是连接中,然后过一会就断开了

以太网的设置

PLC的链接:

网友A:
端口号一个4096,一个4097,在这里IP设置不同,端口号要相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端口号一个4096,一个4097,在这里IP设置不同,...

谢谢回答,但是我更改后 还是一样的现象呢。。1.png

网友B(2018-09-22):
温馨提醒:凡是设置积分悬赏的求助帖,请楼主及时结贴发放积分。

同时也希望楼主能把解决问题经验或思路一起分享!

网友C(2019-03-18):
 太好了,谢谢楼主分享,学习了

网友D(2019-07-10):
请问大神,我接收到的数据怎么处理呢,用什么指令

网友E:
最近我也试了下这个,发送接收都要16进制,可以改成字符串发送接收不

网友F(2020-11-26):
楼主,我今天也是遇到同样的问题,请问你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G:
如果调试软件,在电脑上。应该是电脑的问题,换一台电脑就好了,我就是这样解决的,一样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