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一堑长一智:其实这错误真不该出现!

楼主(2018-08-16):
昨天刚上班产线测试人员就报告说,半制品测试治具烧坏了。

我和另一个工程师一道去产线查看,打开测试治具发现时PLC2.5V输出模块没有了输出信号,查看测试托盘发现有烧焦的痕迹,初步判定是测试过程短路导致。

由于临时没有匹配的模拟量输出模块,只好采用恒压源替代。恒压源为直流24V输入,直流(电压和电流)输出可调的那种电子线路板制成。

因为输入为直流,极性严谨接反。不过还是被一电工接反了。开始以为红色线是正极,黑色线为负极,就不假思索接上了。其实线颜色和极性未必能对应起来,按说需要用万用表打一下,找出正负极。结果上电瞬间,恒压源被烧了。

还好恒压源还有备份,这次可不能犯类似错误了。输入没有搞错极性,同样输出也没有。接上线之后,把直流输出调试为2.5V,送入线路。测试过程看似没大问题,也没有发现哪儿短路造成的问题,可是有一个步骤还是不正确,按道理讲,在没有送入直流2.5电压情况下,测试产品应该跳出提示NTCF,但是没有出现,尽管切断了2.5V电压。

后来检查发现,切断直流2.5V线路中,继电器触点串在了负极线路中,直流电压直接送入了测试点,尽管继电器触点断开了负极,但是被测试产品所有负极都是联通的,只要正极送入2.5V电压,就构成了回路,才导致断开(其实没有真正断开)电源2.5V不能提示NTCF

按说事情到此该画个句号了,只要把正极串入继电器触点就解决问题了,跟电工说了一大堆后,正好有事情我要离开产线。等回来的时候发现还是不正常。

询问电工得知,他是把原来的负极和正极两根线对调了一下,意思是正极接入了开关,负极接入了地。不过他没有真正搞明白,这样子对调下来,正极即原来所谓的负极线在内部走线是关联零线,不是一根单独的线,其实就是相当于直接短路了。送电开始恒压源就开始热的发烫,幸亏还没有烧坏。

其实出这么个事情,我总结了一下大致原因:

1、 原来线材直流极性标注不明确,接线人员大意是造成恒压源烧坏的根本原因;

2、 不了解内部线路原理,直接修改线路是造成二次故障的缘由;

3、 细节决定成败,工作中仔细再仔细的态度时刻需要。

网友A:
失败的经验让我们学到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

网友B(2018-09-15):
事件清析

分析彻底

总结深刻

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