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编程——第二张图网络1中的输入有何不对?

楼主(2018-08-16):
第一张图编译后没有错误,第二张图编译后就有错误。什么原因啊?没想明白呢。

网友A:
一个网络里面不能出现两个结果(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网络里面不能出现两个结果(输出)

我没发现在哪里有说明这一条,可否告知?

网友B:
基本如一楼所说,一个网络(程序段)可以有2个不同的输出,但是不能有2条不相干,不相连的线路。

你图二中,很显然,两个线路不相连。

网友C:
image.png你可以这样修改,你图二中没有遵循编程软件要求,一个网路段里面一条左母线不能执行两条不相干的回路,你除非把两条回路并联,类似起保停中保持回路那样就没错。

网友D:
不能同时占用Q0.0

网友E:
时间继电器的设定时间是1S,只有当输入I0.0的输入时间大于时间继电器设定时间,Q0.0才会有输出

网友F:
不能有两个输出,这个在帮助里说的很清楚。

网友G: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这样修改,你图二中没有遵循编程软件要求,一个网路...

网友H:
以上说得很对!

网友:
一个网络不能同时有两个输出 换到下一个就可以

网友I:
一个网络内输出数目只有一个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能同时占用Q0.0

一楼说的很清楚了,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一个网络内输出数目只有一个吧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一个网络不能同时有两个输出 换到下一个就可以

网友K:
楼上的都说完了

网友L:
一个网路段里面一条左母线不能执行两条逻辑行

网友M:
你们都说完了,我在说什么啊

网友N:
S7-200每个网段里只能有一条线路,用博图软件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了

网友O:
一个网络里面不能出现两个结果

网友P:
学习到了,可以直接写在后面的

网友Q(2018-09-16):
个网络不能同时有两个输出 换到下一个网络就好了

网友R:
学习了,又见王老湿

网友S:
温馨提醒:凡是设置积分悬赏的求助帖,请楼主及时结贴发放积分。

同时也希望楼主能把解决问题经验或思路一起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S:
温馨提醒:凡是设置积分悬赏的求助帖,请楼主及时结贴发放...

怎么结贴?不会啊

网友S: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Smile-lyc  温馨提醒:凡是设...

请参考:

http://bbs.gongkong.com/d/201810/772613_1.shtml

网友T(2018-10-21):
同一个网络不能有两个输出,分开网络写就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