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KA轨迹调整的问题

楼主(2018-08-17):
(图片)

网友A:
恢复出厂设定值,试一试

网友B:
换成PTP指令试试

网友C:
你退出程序重新进入后不能直接走LIN点 需要先走一个PTP点然后在走LIN点就可以了 这个问题我也碰到过

楼主:
我没有退出程序,你说的是退出程序后直接直线或焊接程序会出现轨迹未编程,现在问题是我不走程序,只是调整位置时出现该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成PTP指令试试

我试过,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恢复出厂设定值,试一试

能说一下具体的操作步骤吗

网友E:
恢复出厂设定值,看一下,行不行

网友F(2018-10-03):
温馨提醒:凡是设置积分悬赏的求助帖,请楼主及时结贴发放积分。

同时也希望楼主能把解决问题经验或思路一起分享!

网友G:
是不是没有到达BCO直接选点走可能会有这样的情况吧!

手动摇一摇,在走这个点试试

网友H(2019-06-14):
WINDOWS-LTS0IL4 (KRC4 - 8.3.32) : 激活的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