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有用纯铁的吗

楼主(2018-08-17):
电机有用纯铁的吗,主要用在那个部件,有什么用。求各位指点

网友A:
用纯铁干嘛?只能用做直流电磁铁的铁芯,既软又贵,恒定磁场的铁芯可以用。而且比硅钢片贵多了。不是一般的贵呀!5倍价钱吧。

网友B(2018-10-19):
小型直流电机有用纯铁的,但价格太高,一般用低碳钢代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