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工程师工作重点

楼主(2018-08-17):
如果你对一个dcs不熟悉,不能灵活运用里面的各种功能来实现最优化的组态策略,而是天天去学习工艺!

大家怎么评价这种工作方式!!

网友A(2018-09-18):
身为一个DCS工程师应该首先对所使用的DCS系统有一个全面的,深入的了解,并能灵活运用DCS组态软件,能根据实际情况对组态进行优化,不断开发DCS的潜力。当熟悉,了解到一定程度之后,需要一些工艺的知识来辅助自己来对组态进行理解,学习工艺知识对一个DCS工程师来说是必须的,但也不用对工艺的各种细节都了解清楚,只需要了解工艺的大体流程,各种特殊工艺的过程,还有关键的需要流程就可以了。

楼主:
完全赞同你的观点。

引用 网友A:
身为一个DCS工程师应该首先对所使用的DCS系统有一个...

网友B(2018-10-29):
我感觉工艺很重要的,懂工艺才是做程序的基础,各种DCS编程基本大同小异,功能也是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