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纺织维修电工不容易啊!

楼主(2018-08-17):
今天粗纱机(JWF1436C粗纱机)出现打卷报警,TE340汇川粗纱机专用变频器。

故障代码:锭翼  Er114   模块过热  ,筒管/罗拉/龙筋升降均为 Er454   脉冲跟随异常

解决思路:1。查看编码器是否松动   2。倒换变频器      首先检查最经常碰到的问题,其次这样整体更换变频器是为了缩小故障隐患范围,但更换后需要自整定,麻烦啊!JWF1436C粗纱机主要器件就是4合1变频器,电动机,编码器。

应该还有一点要检查,那就是设备方面,像皮带。

设备保全人员来到设备检查发现筒管电机皮带松了。我感觉极有可能是因为这个导致打卷。

总结:设备报警,第一反映应该是检查外围设备配件是否损坏,松动,其次再考虑变频器等方面的原因,今天第一次报警时我曾经看了看皮带,发现没有掉下,我也没有用脚去踩踩是否松动,事实上筒管皮带是松动了。看来眼睛看到的也不一定是真的啊!哈哈

正确的思路是:1。电机,皮带,牙轮等是否松动   2。编码器是否松动,最好拆下用手旋转一下看是否旋转顺滑   3。考虑变频器问题,更换或者打开查看是否有明显器质性问题。

网友A:
楼主是纺织行业的?具体做什么设备啊?

网友B:
维修电工辛苦啊,方便加一下微信吗,站内短信发现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纺织行业的?具体做什么设备啊?

棉纺织。设备种类很多。纺织厂。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维修电工辛苦啊,方便加一下微信吗,站内短信发现一下

-----------------------反正不轻快。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李东泽  维修电工辛苦啊,方便加一下微...

已经添加了你了,微信上给你发信息了

网友C:
谢谢分享,电工不但是电工,还要帮查机械问题才行,要不你自己折腾到最后发现哪里都没问题,就是设备有故障开不起来。

楼主:
对: 电路板维修-德州 谢谢分享,电工不但是电工,还要帮查机械问题才行,要不你... 内容的回复!=-----

这倒是真的,不过现在通常情况下都还能区分开设备和电气故障,刚开始做电工时是真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谢分享,学习一下

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