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码垛#

楼主(2018-08-18):
想用PLC写一个码垛的程序,顺序就是上图。

对获取行号和列号还没有想到比较号的计算方法。

比如,当前要放的位置是8,那么怎样获取8的行列位置,如第几行第几列?

请大牛不吝赐教。    C写的也行。

网友A:
首先,建议行列都以0开始,

那么你的图片就变成

00  01  02

10  11  12

20  21  22

30  31  32

其中00就是1   11就是5,然后找规律。

当前数值为Z  当前行为x,列为y。

X=(Z-1)/3  的商

Y=(Z-1)/3  的余数

比如1就是  0/3   为0   就是0行  余数为0  就是0列

比如5就是  4/3   商为1 就是第1行   余数为1  就是第1列

验证一下12  那么就是11/3 商为3余数为2

就是说12对应着我列表中的【3,2】也就是最后一个。

根据以上算法你就可以用PLC来实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建议行列都以0开始,那么你的图片就变成00  0...

谢谢!!!已经搞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