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w变频器控制字?

楼主(2018-08-18):
sew变频器控制字是多少?控制启停与正反转以及高低速的,资料上都没找到,跟西门子的差不多吗

网友A:
你用那种PLC,如果是西门子直接组态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那种PLC,如果是西门子直接组态即可’

总线控制的SEW变频器,表示正反转、高低速的控制字不知道,西门子三菱的都可以查到,就是SEW变频器查不到(MDX61B与07B系列的),大神知道吗

网友B(2018-10-03):
温馨提醒:凡是设置积分悬赏的求助帖,请楼主及时结贴发放积分。

同时也希望楼主能把解决问题经验或思路一起分享!

网友C:
你用那种PLC,如果是西门子直接组态即可

网友D(2019-01-30):
引用 网友A:
你用那种PLC,如果是西门子直接组态即可’

也需要SEW软件配置